请高人指点 液位仪表显示故障

楼主(2011-10-08):
我公司有一液位显示仪表,是XMZA-900系列上海亚泰仪表厂的,现在出现了故障,显示8的上半部分,共四位“0,0,0,0”,不能正常显示液位,检查液位输入电压DC24V,正常。通常断线会出现0000,但是未发现断线,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太阳能和汽车油箱液位指示就是那样的,检查一下传感触点,很容易碳化的

楼主:
触点检查了,两颗线,没有氧化和松动,并且电压正常

网友B:
為何不換個儀錶試試了?

网友A:
是用在什么东西上面的,把检测传感线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显示就知道哪里坏了

网友C:
学到了, 谢谢,我还真没有接触过液体方面的控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是用在什么东西上面的,把检测传感线短接一下看看有没有显示就知道哪里坏了
我通常就是这样检查的

网友E:
楼主的问题与传感器没任何关系,是数显表的数码管问题

网友E:
数显表的显示是用七段数码管显示的,数码管下面的左、底、右三段出问题,就只显示上部分

网友E:
译码集成块出问题也会出现楼主的情况

网友F:
译码集成块坏了吧

网友G:
换一块表试试

楼主:
已经解决了,是液位传感器探头上挂上了一些水锈造成的显示0000,仪表没有坏

网友A:
记得经常清洗保养啊,很小的问题绕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