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今天遇到的问题  从而了解了下"锥形转子电机",分享一下
定子内腔和转子外形都呈锥形的电动机。它具有停电自制动的能力,广泛应用于电动葫芦、卷扬机等起重设备。
锥形转子电动机的制动装置由套在电机转子上的制动弹簧、风扇制动轮和端盖上的制动环组成。电动机运行时,锥形转子电动机的气隙磁场产生轴向磁拉力,压缩制动弹簧,使风扇制动轮与电机端盖上的制动环脱开,电机能自由转动。断电时,轴向磁拉力消失,转子在制动弹簧的推力下产生轴向移动,使风扇制动轮压紧制动环,产生摩擦力,迫使电机迅速停转并绑住转子,以防止起吊的重物下落,保障安全。 锥形转子电机
信捷代理

楼主:
普通变频器应当是不可以直接驱动锥形转子电机的吧,还得大虾们讨论下啊
信捷代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普通变频器应当是不可以直接驱动锥形转子电机的吧,还得大虾们讨论下啊

锥形转子电机不适合于变频器驱动.,锥形转子电机的刹车是靠径向电磁吸力来释放的.

网友B:
电动葫芦上的电机吧

网友C(2012-04-22):
变频在锥形转子电机上是可以应用的

网友D:
玻璃厂硅砂均化库耙砂机耙臂上下就用的是锥形转子电机,一次刹不住车了,自动往下跑。原因是图中11制动轮磨损,只需调一下图中13锁紧螺母即可。

网友E:
几年后,新吊机“桥式起重机”时才见到这种东西,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