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编写的一个数模转换程序!fx2n-128mr plc 4DA模块!请高手指点!

楼主(2011-10-08):
其中 寄存器D2-D5是各个通道设置的数字值~

网友A:
一起学习哈,不对的地方一起商讨
28行的TO K0 K0 H0 K1,是不是把四个通道全部设置成-10v~+10v
MOV K498 D2 MOV K-494 D4,这些是什么意思?
还有76行是两个 常闭吧,
还有M30跑去哪里了啊,我看4AD手册也是这样的

网友B(2012-03-22):
谁能回答二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