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8):
我的思路是,控制X1从OFF到ON,D0得到一个数据,再次X1从OFF到ON,D0的数据移到D1,D0重新得到一个新数据,X1第三次从OFF到ON,D0数据移到D1,D1移到D2,D2移到D3,依次类推,看过使用手册,移位指令不是很懂,试着去编也没成功。求指令或简单应该怎么写,再好给个例子加说明

网友A:
这个功能移位指令是搞不定的。

要么使用入栈指令,要么就需要编写一个类似于栈的操作,使用寄存器来存放次数,使用索引寄存器Z,V来作为指针进行间接寻址,而存放次数的寄存器用于For循环来搬动数据,另外,需要对总次数进行限制,否则超过寄存器最大数将导致PLC停机。

网友B:
使用INS指令是搞得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能移位指令是搞不定的。

要么使用入栈指令,要么就需要编写一个类似于栈的操作,使用寄存器来存放次数,使用索引寄存器Z,V来作为指针进行间接寻址,而存放次数的寄存器用于For循环来搬动数据,另外,需要对总次数进行限制,否则超过寄存器最大数将导致PLC停机。

楼主对移位指令的理解出现了问题,cvlsam老兄是个高手,好好像他学习!

楼主:
本人是刚学的,对于入栈指令也不懂。我自己再去查下资料,方便的话请高手帮简单举个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