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程序一定是从第0步开始的吗?

楼主(2011-10-08):
一份设备图纸上的梯形图是从第412步开始的,现实中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A:
是的,应从0步开始。

网友B:
之前是不是有NOP指令?

网友C:
Q系列并不从0开始,因为系统要将任务调度程序写入程序存储空间中去.

网友D:
扫描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是不是有NOP指令?
主控指令开头,我怀疑是不是前面少了程序。新设备,工艺也不清楚。

网友E:
只要编译肯定是从0开始的

网友F:
同意3楼,程序内是不是有 很多NOP指令,你可以转到指令表看看

网友G:
不一定从0开始!
Q的PLC因为有参数等,是从35步开始的!
如果有NOP指令,那当然也不是从0开始的!
如果存储器异常,也不是从0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