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1s-32MT输出电源问题

楼主(2011-10-08):
脉冲输出端的COM是不是不可以接电源的正级。
好好学习

网友A:
看内部的三极管是NPN还是PNP型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内部的三极管是NPN还是PNP型的。

网友C:
看内部三极管的方向。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看手册,源型,COM端接正极电源。漏型是负极

网友E:
我想说的是:1S没有32点的PLC,最大到30点,

网友F:
fx 1s -30mt你可以COM接0V.Y0接脉冲输出。还有5V接那端子要有回路了就可以了。还有两点是扩展的。加起来就32MT

网友G:
7楼的说的对,输出接PLS- SIGN- 驱动器上的正接电源正,此时PLC输出以及驱动器你必须共用一个电源。是否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