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VLT 2900坏了想维修的疑惑

楼主(2011-10-08):
公司的一台丹佛斯变频器VLT 2900坏了,其坏得缘故是进线端缺相,后来把进线修复好后,但变频器还是不行,估计已经坏了,且操作面板没电,不显示。请问各位工控网友们,我想把这台变频器维修好,但我不知道它坏了什么模块,就更不知道怎么维修了,各位大侠们,能指导我怎么维修吗?要是我维修不了,我也能接受外修,但价钱合适就好,这钱可是我自己出的,不是公司出得,因为我想把它维修好作为自己学习用的,各位同行们,就算帮帮忙了,就此谢过!

网友A:
主板5V电源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板5V电源有吗?
主板5v电源在哪量?

网友B:
查开关电源有没有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开关电源有没有工作
怎么查,开关电源是哪一部分都不知道呢,还望指教。

网友C:
那你还是让人修吧,你什么都不知道怎么去修啊?只会越修越坏!

网友D:
检查整流模块与主控板电流

网友E:
丹佛斯把电源接入通电,首先测量大电容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电源模块坏,有电压电源模块工作正常,在检查开关电源部分,如果风扇运转正常说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也可以用表测量一下风扇插头有没有电压,如果没有电压或者风扇没有运转说明开关电源没有工作,重点检查开关管K2225和8脚集成电路及外围元件,如果风扇运转正常说明开关电源没有问题,控制面板没有显示,检查主板上面稳压集成LM317,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F:
测量整流部分是否完好,怎么测量?百度或谷歌一下,整流部分完好的话检测开关电源部分工作是否正常,目测主板上的点解电容是否有变质、鼓包现象,如有这些现象请更换电解电容,其他的元件估计楼主的水平应该检测不了!

楼主:
到时候我把变频器拆开看看,照几张实物图上来,望各位高人到时候帮忙指教

网友G:
佩服楼主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