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三菱人机A950用什么软件

楼主(2011-10-08):
在GT Designer2里面怎么没有啊!只有A95不知道是不是?????

楼主:
难道没有人知道么!!!!1

网友A:
用A95*GOT就可以了

网友A:
注意A950GOT是一个系列的总称,
有A950GOT,A951GOT,A953GOT,A956GOT

网友B:
市面上好像没有A950卖呀

楼主:
谢谢了。还有个问题,那位有A950与FX系列的通讯电缆接线图

网友C:
顶你一个 因为我也很想知道。
三菱人机A950用什么软件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