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W7系统三菱编程软件不能安装吗?

楼主(2011-10-08):
请教一下,W7系统三菱编程软件不能安装吗?系统要改XP的啊!
又试过了GX Developer 8还是不能安装!!!
可以安装了,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可以安装的,不过要安装最新版

网友B:
我用win7的。。。。用云端版的三菱编程软件。。。

网友C:
能啊,最好安装GX WORK2

网友D:
可以安装,我一直在用。

网友D:
我一直在用GX Developer 8.4L, 我已经离不开WIN7,单片,PLC,触摸屏的工程都在WIN7下完成,几年过去没见过兼容问题(我不用西门子),不过现在的西门子也兼容WIN7了。

楼主:
我怎么GX Developer 8还是不能安装,显示运行环境不对,要有什么设置吗?

网友E:
GX Developer 8.6的 能安装 ,因我是新手,反覆试了几次才安装成功, GX WORK2一次就安装成功。

网友F:
我公司10多台电脑用32位旗舰版它们都装了8.34L

网友G:
三菱的一般都可以安装的

网友H:
除非樓主兄弟的電腦室64位的

楼主:
谢谢大家了,可以安装了!

网友I:
绝对可以的

网友J:
我XP系统不能安装仿真,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