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
老师们 三菱仿真怎么用呀??????

楼主(2011-10-08):
老师们 三菱仿真怎么用呀?????? 谢谢

网友A:
首先你得保证你的编程软件和你的模拟软件的安装路径和序列好一样,在编程软件下写入你所编的程序,在工具条处有一个(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按钮,按下后回进入在线模拟写入。完成后选择LADDER LOGTC TEST TOOL 对话框,选择(菜单启动)---(继电器内存启动)---进入DEVICE MEMORY MONITOR对话框----(软元件)----(位软元件窗口)选择位元件就会有相应的仿真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