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电池用不到10分钟

楼主(2011-10-08):
T43充电了99%还是红色?充完用10分钟就没了!百分之十几十几的掉!每次登工控人家园都要充上电

网友A:
有问题,一般本本电池可以待机小时

网友B:
建议更换电池,如果省点的话就只换芯,但是要找专业的人给你换

网友C:
我的可以用5个小时 W520 9芯电池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D:
建议更换电池

网友E:
自己买6节18650换上就可以了。不到100块。

网友F:
工控平台之大 岂是废旧的小电池可以带动的..........建议换块电池吧 要不舍得就在买个本本...........

网友G:
电池该换了,本本也该换了

网友H:
如果电池用的时间久了就的更换,如果是新电池那就得检查本本了

网友I:
换电池吧

网友J:
T43是一个好本,换一组新电池组有价值。

楼主:
决定发了工资就去换电池!不知道贵不贵!!

网友K:
260元左右就可以搞定新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