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实物连接图用什么软件可以制作

楼主(2011-10-08):
请问有谁知道上面的电气实物连接图是用什么软件制作的???

网友A:
做这样的图片的软件多了去了,PS应该是最合适的。但是体积太大很多具有合成功能的图片处理软件都可以做的。

网友A:
你就是用CAD都没有问题,但是要记得你所有的图片都要背景是白色,然后再把CAD的背景色改成白色最好。这样做起来比较合适。记得加大些线宽。

楼主:
网上不是有机电仿真软件可以自己选电气元件的型号,然后根据自己的线路连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