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中的K4Y000怎样理解?

楼主(2011-10-09):
K4Y000表示什么,比如Kny,knM

网友A:
输出Y0至Y17

网友B:
同意楼上的

网友C:
同意1楼

网友D:
K4Y000(4*4组=16bit)=y0----y7 y10-----y17.三菱fx1s plc 定位控制QQ:1759372655

网友E:
Kny, knM
K后面的N是组数,M,Y,S,X 都是4个一组!
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F:
K后面的N是组数,M,Y,S,X 都是4个一组

网友G: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H:
X,Y,M,S都是位元件状态有0和1(断开与接通)。四个位元件可以组成一个字元件(T,C,D......)。又因为X,Y是采用八进制所以
K4Y0=Y0-Y7,Y10-Y17。M是采用十进制K4M0=M0-M16。 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I:
KNYM
N是4的整数倍个数地YM+N

网友J:
K1表示4个一组,K4那就是十六个Y0到Y15
大概大概

网友J:
不过好像输出点没有Y15
大概大概

网友K(2012-04-30):
以位元件y000开头组成的一个字(WORD)

网友L:
这是组合位元件,表示以y0为首地址的连续16个(y0~y15)组成的一个字元件。

网友M:
你要理解K1=Y1-Y4 K2=Y1-Y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