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反馈控制

楼主(2011-10-09):
如果变频器安装编码器反馈,它是怎样将给定信号与反馈信号比较呢?变频器应用在张力控制上,是怎样实现的?请教各位了!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你可以安装浮辊,也可以安装自动张力控制器作为反馈信号源,都能达到张力控制的目的

楼主:
我见过一个张力控制只是将上一级的牵引信号,通过多功能输出作为张力变频器的主给定信号,另外有一个电位器作为变频器的辅给定,再者通过编码器反馈张力电机的速度到张力变频器,这中间我就不知道是怎样实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