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编码器和三菱PLC,怎么显示瞬时速度,,

楼主(2011-10-09):
旋转编码器和三菱PLC,怎么显示瞬时速度。能发段程序最好
液压机、油压机、数控压装机

网友A:
去看看SPD指令。

网友B:
首先计算每个脉冲代表的实际距离,(例如 A(mm/P)),然后以规定的时间间隔(T(如0.05秒))读取编码器的脉冲数PM。
速度 V=A X PM / T

网友C(2011-11-18):
估计你的屏反应不过来。程序好解决。

在东莞市

网友D:
用PLC的脉冲计数功能,,单位时间脉冲数/编码器的码数 就是电机的转速了

网友E:
瞬时速度用SPD是测不了的,SPD只是显示SPD中所定时后测的速度。速度稳定时可用SPD

网友F:
感觉用编码器不好办吧,显示的是瞬时速度,不知用旋转变压器如何

旋转编码器和三菱PLC,怎么显示瞬时速度,,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