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繁读写数据寄存器DXX啥的会影响PLC寿命吗?

楼主(2011-10-09):
PLC中的数据寄存器频繁读写会影响寿命吗?会不会2W次左右就玩完了。求解

网友A:
不会,设计出来就是叫你读写的,要是这样的话,程序里的加减乘除就不能用了。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寄存器的没问题,要是频繁的擦写内存卡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