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步进控制问题

楼主(2011-10-09):
丝杆控制负载,在力矩达到要求的情况下,高转速没问题,低转速就会停机(大概3000HZ左右),想知道为什么,请各位帮忙
信捷代理

网友A:
力矩不够,高速时有惯性,低速时基本没多少惯性。OVER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步进电机的特性,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C:
加大步进电机的扭距,换个更大的电机

网友D:
或者,加一套高低速转换机构,低速驱动时,实际步进电机还是较高速度,如此呵呵,能达到目的,就是费用和改造-------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