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如题,我想用S7-200控制安川或松下绝对值编码器的伺服,不知道可行吗,有个问题就是:编码器的位置怎么反馈给PLC,是用PLC的高速计数功能吗

用绝对值伺服对PLC都是有什么要求

同时求可行的CPU,及编码器反馈到plc的接线图

另:s7—200只能通过profibus在CPU与cpu之间通讯建立主站与子站吗,能 不能像三菱FX2n那样通过cc-link主站模块再加AJ65SBTB构成主站子站啊

楼主:
坛里没人用过绝对值的伺服吗

楼主:
PLC用CPU224,晶体管输出,不知道可以吗,

网友A:
向你学习,俺又学习了一个新名词。。。
查网学习了一下,一般的伺服采用正交脉冲+Z脉冲输出。这类程序坛子里有许多。
绝对值编码器恐怕没有,看其编码原理,轴位置不是以脉冲方式发出的,而是以二进制编码编出来的,这个比脉冲式编码器好,开机不用找零,而直接得到轴位置,我猜其输出有两种形式,一式并行码输出,如果总编码数是16位,则PLC需要有16个输入点,俺感觉并行输出可能会出现错码,因为扫描周期原因,编码进位退位时,未必会被PLC读出。
另种是串行码输出,需要仔细看说明书啦,好在大多优秀的绝对值编码器是德国滴,因此西门子PLC与其通讯相对简单些
,还有一种输出是4-20毫安输出滴,编程相对简单些,
估计这类编码器行程都不是很长,比如俺做过的直线行程超过4米,每圈1厘米,每圈脉冲数1万,得需要多少位呢?7圈就会把16位弄溢出。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楼主:
西门子技术支持告诉我S7-200的只能用你说的第一种并行输出,但我就没搞明白,比如13位的编码,我要13个输入点,我这13个输入点从哪地方接呢,编码器上应该是没有这些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