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开始菜单删除三菱PLC系统原留下来的插件

楼主(2011-10-09):
]小弟好长时间没玩三菱PLC软件了,由于从新安装系统,忘卸载PLC程序了,在从新安装,怎么都安装不上了,怎么在开始菜单删除三菱PLC系统原留下来的插件,求好心的工程师大哥,帮帮小弟---谢谢了

网友A:
重新安装的系统,还没安装软件,怎么会在开始菜单有原来遗留的插件呢。
不能安装编程软件,如果安装的编程软件无问题,则是操作系统的原因了。

网友B:
用360插件清理一遍试试看

楼主:
帮主---您好,我编程软件是应该没问题的,,我松下的编程软件还是可以安装的,可是三菱的软件就就是打不开<EAVMEL>没法先安装呢---------这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C:
1开始、2控制面板、3添加删除程序、4选择要删除文件,点删除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