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CP1E-E20DR-A的输入COM按说明书上介绍应该是0V,但我在公司看到上面却接的是+24V,也能正常工作。我想请问一下各位究竟是0V还是+24V?谢谢大家!

楼主:
它的输入是外部提供电源,COM是0V还是+24V要看输入是NPN还是PNP,NPN输入COM就接+24V,PNP输入COM就接0V,对吗?

网友A:
是的,要看是输入正信号还是负信号.OMRON的一般都支持的,你的接线图也标注了,COM端既能接负极,也能接正极的.

网友B:
光耦是双向的,不分正负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的输入是外部提供电源,COM是0V还是+24V要看输入是NPN还是PNP,NPN输入COM就接+24V,PNP输入COM就接0V,对吗?

是的,你说的没错

网友D:
我们一般也是+2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