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1s 系与电脑连接。怎么边不起来。

楼主(2011-10-09):
FX 1s 系 与电脑连接不起来。 请问是数据线问题还是。 参数不对。

网友A:
数据线应该是SC-09。电缆正常就可以,用422编程口连接没有参数设置。

网友B:
我的也是FX1S,用的是SC-09电缆,要装驱动的.然后再把端口设置下就可以了.

网友C:
买编程线的时候和卖家要一个光盘(安装驱动用的),先安装驱动(光盘里面有说明),然后再选择相应的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