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AGV小车的

楼主(2011-10-09):
各位:
我们家园有很多高手,不知道有没有做过AGV小车控制部分的高手,就是用于仓库运送的小车。有些问题想请教。能否留下QQ或者其他。

网友A:
我们公司有人搞,但我不是搞这个的
能留个搞这个人的QQ吗?

网友B:
帮忙顶一下!

网友C:
无轨小车?
是无轨小车

网友D:
我前几年做过,自己公司用的通过传感器识别地上胶带的颜色来控制方向的
能不能具体说下了
下载积分:+1(hejian96) 热心助人

网友C:
我们以前做的是用PLC+两个步进+颜色传感器,还有六个障碍物检测的传感器,通过识别地面上胶带的颜色来做判断,改变左右的驱动电动机回转数的控制方式,来改变行驶方向。

网友E:
你们公司是在那边! 我们之前有几个客户是做AGV小车的! 不知道你想了解什么!有意就加Q:346139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