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我是新手,始终搞不清楚,只知道开关量的。

楼主:
因为是传送带,不能实现精确定位,但是还是要根据产品的不同进行定位,以便气爪和别的机构能较好的工作。

网友A:
圆盘是在皮带上传送的工件吗?
是的,圆盘是传送带上的工件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
还有就是你要求的精确度达到多少?
精确度要求不高,毫米级就OK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开关量来侧圆盘的直径,还没有编码器,如何达到,我看是不行的
测量圆盘直径我考虑了电子尺,但是不明白怎么进行中心定位,因为是不是中心定位也要加个位移传感器。

QQ:84818626

网友C:
可以考虑采用视觉产品的定位测量功能,由视觉定位长度或者中心坐标都可以,然后告诉控制器或者PLC什么的,控制执行机构。执行机构可以是直角坐标或者机械手什么的。不过成本会有点高。有兴趣我们可以聊聊QQ379612504

网友D:
觉得这个解决的方案偏了,可以分料隔料,先定中心呀
能说详细点 吗,这个东西应该是不能分料的,怎么定中心呢?
我是觉得生产线上有多种产品,就设定多种模式,人工操作就OK了,做哪种就设定哪种模式就OK了,但是从另外角度讲,如果能自己测量的话,以后产品变更也不用改设备了。

网友B:
这个估计要加视觉

拍张图片上来看看如何解决,文字有些东西是很难表达清楚的
没有照片,新设计的产品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