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如何计算

楼主(2011-10-09):
图纸设计出来了,但是现在要做标牌,标牌上要求计算出 电器柜的总功率, 这个总功率怎么算啊!!!还有额定电流怎么算啊!!哪位大侠能教教小弟啊!

网友A:
总要给一点数据吧?

网友B:
图纸都设计好了,难道图纸上就没有接电源的部件吗?电动机,加热管。。。。。

网友C:
电流*电压
电流的平方*电阻
电压的平方/电阻

网友D:
单个设备的话看设备铭牌就行了,要是柜子的容量的话,就算外部连接设备和内部所需容量之和,

网友E:
是电工不

网友F:
是钳工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G:
把所有的单个元件的功率加起来

网友H:
你是帮电工焊接电柜的吧??????????????????????????????????????????????????????????????????????????????????????????

网友I:
图纸都会设计,功率都不会

网友J:
把所有的单个元件的功率+++++++++++++++++++++++++++起来

网友K:
真不知道你是搞什么的??

网友L:
把整台设备需要用电的动力部件加起来就是了
比如有几个电动机,工作灯,交流接触器,控制变压器。

网友M:
有点意思的

网友N:
把经过这个柜子控制的设备功率之和,电流之和,功率因数。

网友O:
把用到的电器功率加起来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