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09):
[    post][/post]
多台变频器同步控制的接线和方法,供大家参考。
附件: 多台变频器同步控制的接线和方法.pdf (67 K) 下载次数:1857

网友A:
你这图是用在什么品牌的变频器上啊

网友B:
学习下 看看是什么什么东东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C:
有空多学点是好事来的!我也来看看
探索!

网友D:
路过,过来看一下。

网友E:
终于找到了,谢谢了啊

网友F(2012-04-04):
这个只是速度比例控制,而不是同步控制。工业上的同步控制是包括相位的。

网友G:
能不能遇到这样的控制设备

网友H:
学习下 看看是什么什么东东

网友I:
下来学习一下,谢了.

网友J:
多台变频器同步控制的接线和方法

网友K(2012-05-16):
看看,学习,记得以前都用同步控制器单元实现多台变频器同步的。

网友K:
有几个问题请问楼主:
1)多台变频器辅助电源(10V)并联,恐怕存在一定的风险。即便变频器允许这样连接,一旦其中一台变频器故障,诊别时会带来一定的难度(工作量)。
2)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将其中一台变频器作为主令信号(变频器的0-10V输出)作为其它变频器运行频率的依据,这样控制在简单的几个频率点上面使用到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需要在整个频段上做同步恐怕有些困难。

网友L:
下来看看再说!

网友M:
几个变频器的10V接到一起好吗 有环流不好解决呀 容易坏变频器的。不如用个外部10V电源来供电位器的。

网友N:
好东东,有机会试一试!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