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为什么我的人机页面跳转反应好慢呀?

楼主(2011-10-09):
我用的是三菱GOT1000.点击按钮页面半天才能跳转不过去。请假各位大侠。

网友A:
画面太多,应该删除一些不用的,

网友B(2011-11-12):
估计不止是反应慢吧?检查程序,寄存器使用的合适否

网友C:
我用的GOT12也是反映比较慢的,而且在触摸屏下部的灵敏度很低,有时按了7-8次才有反映,估计是低端机的通病,GOT 15 16 都很快,

QQ:84818626

网友D:
请保护接地

网友E:
画面太多
真奇怪,你吸进去了那么多的勇气,吐出来的却都是叹息

网友F:
尽量用简单明了符号。

网友G:
畫面太多!

网友H:
这个是主板问题我修过好多台,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I:
画面太多,应该删除一些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