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谁能知道三菱GOT-1050-QBBD-C触摸屏与PC连接用什么型号线?

楼主(2011-10-09):
谁能知道三菱GOT-1050-QBBD-C触摸屏与PC连接用什么型号线?

网友A:
连计算机可以用一根叫GOT232的线。
USB(一端是标准口一端是MINIUSB口,就是现在USB2.0的移动硬盘上连小口的那根线)更好用。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天语手机充电器线
谁能知道三菱GOT-1050-QBBD-C触摸屏与PC连接用什么型号线?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