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与三菱PLC通信

楼主(2011-10-09):
]我用的PLC型号为CJ1H-42CPU,现在要用串行通信的端口(RS485口)与三菱的FX2N-PLC通信,这真的认我头痛.
1: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2:我从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程序,特别是欧姆龙PLC,我是第一次接触,之前一直用三菱PLC
希望各位高手多多指点,如果可以的话.希望能发一个例子上来学习学习
谢谢各位
万分感谢: 邮箱:liufuyejin@163.com

网友A:
这个好像不行吧!两个公司不可能支持对方!中间加什么才行吧!组态什么的。。吧

网友B:
用无协议做
交朋友,互资料,共学习,同促进. QQ:44078788

网友C(2011-11-10):
有两种方法:
1 一个触摸屏带两个PLC 在触摸屏里交换数据
2.用无协议通讯做

网友D:
恩,我也是那么觉得的

网友E:
無協定通訊就可以
要不然更簡單的方式就是用人機介面去互通
Proface就可以達成這樣的功能
http://blog.xuite.net/fa.system/twblog

网友F:
我有做过CS1,cp1的与FXCPU口做通讯,我是无协议发送

网友G(2012-04-16):
那位大侠能告知欧姆龙CP1H现场总线的设定方法?

网友H:
不断向前

网友I(2012-07-05):
用无协议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