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摄像头受电炉谐波干扰如何消除

楼主(2011-10-09):
我单位最近在车间安装了几个摄像头,可受电炉谐波干扰都出现横纹,甚至有两个根本就不能用。请问有何办法解决。

网友A: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把视频线用屏蔽的

网友B:
用同轴电缆(视频专用线)另外在加钢管护套,钢管必须接地可靠,可以起到抑制谐波的作用

网友C:
视频线都是屏蔽的吧,我这里都是高频干扰,过几秒就好了

网友D:
有个最好的办法,就是加个视频抗干扰装置,有接收和发射,大部分干扰都能滤去

网友E:
监控效果不好更有利于你偷懒,干扰就干扰吧。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