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6070里面这样的功能该怎么做?

楼主(2011-10-09):
我要在维纶的MT6070触摸屏里做一个字元输入元件和两个触发式资料传输元件,一个为存储,一个为读取,当字元元件无内容时,两个资料传输元件都为灰色,即不可操作;
当字元输入元件有内容时,存储资料传输元件为可操作,当存储完时,读取为可操作,存储变为不可操作,读取可以多次读取;
以后每当字元输入元件内容有改变时则存储才变得可操作,否则不可操作,读取后存储即也变得不可操作,读取可以多次读取。。。。
请问这样的功能该要怎么实现呢?特别是如何让触屏知道我字元输入元件的内容有改变? 以上谢谢各位~

网友A:
判断字元件有无内容时在PLC中将其与0比较;判断字元件内容是否有改变仍然在PLC中进行比较,仅此而已。
如:设字元件地址为A,每次扫描时将A的内容与B进行比较判断是否一致,然后将A的内容传到B。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关键是我字元地址是触屏里的保持型寄存器啊,这样该怎么弄呢?是不是真的要用PLC寄存器来做?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解答,关键是我字元地址是触屏里的保持型寄存器啊,这样该怎么弄呢?是不是真的要用PLC寄存器来做? 谢谢~
那就在屏里面做自己的宏程序,自行判定。可以不用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