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星三角起动程序”你用几步完成?

楼主(2011-10-09):
请问编程要求简洁是为了节省plc的存储空间吗?
我编了一个“星三角起动程序”,不知是否合理,能否再缩小步数?请大家说说吧!

楼主:
用仿真软件测试无问题,就是想找到压缩程序步数的方法。

网友A:
这个简单啊。外部接触器连锁起来就是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哦,去掉互锁,去掉停机指示灯。

楼主:
为什么我的程序第22步会出现NOP指令?

网友B:
我做的两种方式

网友C:
呵呵。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D:
我用一个三相双掷开关即可搞定。嘿嘿,

网友E:
的确,要真用PLC的话无疑是大炮轰蚊子;编程我看最少是11步了。

网友F:
一个是为了节省存储空间,二个减小扫描时间,三个让程序更加简洁易更改……

网友G:
太性 太性 一个比一个的历害 让我大吃一惊啊

网友G:
不过话又说过来了。外面互锁了,来用你那PLC干什么

网友H:
学习了。这是我的。请高手指教

网友H:
刚才没有传上

网友I:
看了楼主和回复,好像都没考虑星型和三角形切换时的200ms延时(在外部没做互锁时)。

网友J:
松下的星三角起动程序最简单

网友K:
我注意到无论是楼主的还是回复的梯形图,都没有考虑到保护问题,难道我们设计的梯形图只是比一比谁用的步数少,一点没有考虑在实际生产中能不能应用到?

网友L:
学习学习……高手如云啊

网友M:
都是厉害人呀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长了总要显露出来!

网友N:
PLC难道这几步的程序都不能存储吗?真是,不晓得楼主节约这点来干什么?

网友O:
程序的还有很大的问题,没有考虑热继电器的问题,没有考虑接触器机械延迟的问题,还有时间要可调的,还有如何多台星三角联动,既可以联动,也可以单独启停,做好了就可以才说比较完整,可以作为程序库来使用

QQ:84818626

网友O:
还有程序要编写得合理,有条理,让人一看就懂。
我的星三角可是用SFC来做的,5套的星三角加起来程序在400多步

QQ:84818626

网友P:
省吧省吧!中国制造往往就是一个“省”字, 把品质、安全性、可靠性都省掉了。楼主的程序很明显就不安全!星角转换的时候,星接断开,不能马上接通角接,需要有几十至几百毫秒的延迟时间,否则容易造成电弧短路!为了省那么几步,对PLC的存储容量来说,意义有多大呢?

网友Q:
用MOV K5 K1Y0
还用时间 比你这简单多了

网友H:
大家仔细看看我的程序,里面热保护和可调时间都有,X2 D8030。高手指点下

网友R:
实际应用中不会这样考虑,运行可靠是第一位的,一般是PLC控制的较大的电机星三角启动,都会要求将接触器的辅助触点接入PLC输入中,作为PLC程序控制的确认、连锁.

网友S:
看看这可以吗

网友S:
不清楚看着个

网友T:
哥什么保护啥的都不把他弄复杂鸟,其它的外围解决,哎呀呀!竟然是哥写的程序最短!
→1. LD X0 2.OUT Y0 3.END 3步,算短了~
3步,CPU这下也转得过来了~

网友U:
安全、可靠第一,不差那几步
呵呵,那几步也就是那么几个微秒的时间,相对一次启动来说,需要那么做吗?
安全啊,做好可靠性比这个重要

网友V:
学习了,大家讲得很有道理!

网友W:
都是高手,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