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压力传感器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10-10):
设备上无水压力报警,现在想安装个压力传感器报警,实现的功能要求比较简单,比如说压力小于0.3MPA时给个报警信号到PLC就好(当然这个压力报警点可以设置,类似空气压力传感器那样),有没什么压力传感器介绍下,简单价格实惠就好,感谢各位!!!
爱家爱china

网友A:
干接点压力表
下载积分:+5(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B:
你只需要检测水压过低报警的话,装个普通压力传感器就好了,设定下报警压力(有数字设定和机械设定,看看说明书就会了),压力传感器上面有个常开、常闭触点的(很多都带根4芯电线),低于设定压力,触点接通;
你知道PLC,后面的应该都会了,接到PLC输入端子,PLC程序作下小的修改
下载积分:+5(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C:
用一个电接点压力表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5(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D:
电接点压力表容易烧触点,我用小型单相空压机气压开关(最大压力0.8Mp)代替效果相当好。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E:
有一种水压表,表盘上有个红针,也就是设定值(可调节)当压力指针摆到它以上时,就有输出,应该几十块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F:
上网搜一下,你要找的好像是(压力控制器,有点像压差控制器)我公司有些设备上有型号忘了。
下载积分:+1(283276325) 热心助人
學無止境

网友G:
前几天我也用了一个类似的传感器,不过是不带压力感应水的。。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网友H: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H:
这个是昨天打算出售的水压控制器,你可以使用这种产品输出一个接点信号。

网友I:
买个压力继电器就行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水压力传感器

网友J:
可以用数显压力控制器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旨在学习

网友K:
电接点压力表,那不叫传感器

网友L:
压力传感器很多的
4-20mA输出的
带高低限开关量输出的都有

网友M:
就买个9楼提供的那东西
价格也不是很高
可以设定上下限

网友M:
如果买传感器就不划算了
一个压力传感器就好几百

网友N: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安装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O:
电接点压力表价格最便宜

网友P:
公司用的数显压力控制器,但是忘了品牌。

网友Q:
电接点式压力表可以试试。

网友R:
真是各有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