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
大家看这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1-10-10):
我打开一个程序,用语句表写的,怎么所有的程序都在网络1里啊,我转成梯形图也不行,提示无效。后面的网络什么也没有,这样的话PLC程序会运行吗??怎么转成梯形图?

网友A:
高速计数器,位置控制

楼主:
这个我知道的,我的意思是,现在我下载的这个程序,程序怎么都在网络1里,后面的网络2都没有东西,这样传进PLC后,PLC会不会运行呢?转换梯形图是提示无效。因为梯形图都是分开的的,分布在每一个网络里,这个语句表怎么都在网络1里,这样可以运行程序?

网友B:
如果使用语句格式是允许将若干程序网络段写在同一网络段中,也就是你无法转换为梯形图的其中一个原因。只要编译能够通过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网友C:
3楼正解。300里国外的程序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