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用西门子,请教:S7-200 cpu和cpu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1-10-10):
打算用cpu224xp作为主站,2个cpu226作为从站,用什么通讯方式最划算
我查资料看可以用profibus,如果用profibus还用加什么模块吗,是不是有2根profibus电缆就可以了
可以用MPI电缆吗,或者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
另:扩展模块的扩展电缆最长只能是0.8米吗,而且只能用一根0.8米的吗???

网友A:
PPI的通讯,调用 NETR,NETW指令 。
至于DP?那不可能, DP网络中,200系列的只能做从站。
Good Luck~

网友A:
同样,在MPI网络中,200只能作为从站,且从站间不能通讯。

楼主:
那像我这种情况用PPI通讯,不需要加其他模块了吧,应该选用什么电缆呢

楼主:
通讯电缆用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