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J2S-70A AL31讨论

楼主(2011-10-10):
大家好!
我手上有个MR-J2S-70A 伺服器报AL31号故障,初步判断是伺服器或者编码器问题,请有大家指点分析是否真确?

网友A:
手册上有说明的!
超速了!或者编码器坏了!
先要搞清楚AL37是怎么来的?调试的时候出现的!还是老机器突然出现的!

楼主:
使用中的设备! 因是朋友的客户,只是简单确认了一下!想确认是否能拍出伺服器的问题?

网友A:
那就查编码器线!或者把电机换到同样的设备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