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梯形图编程很方便很直观,指令表就很抽象很麻烦了。

高手们编程是不是都用指令表?

请问,指令表到底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学习plc一定要掌握指令表编程吗?

网友A:
不同的编程语言适合不同的人群,梯形图适合电工用,因为基本原理和电路图很相似。
语句表适合做电脑编程的人使用。
比如西门子S7 300,稍微复杂的程序就必须使用语句表才能完成。总之,语句表能完成梯形图可以完成的所有功能,而梯形图不能完全表达语句表的意思。
  • 下载积分:+1(子丑寅卯9) 有道理。同感。
  •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同的编程语言适合不同的人群,梯形图适合电工用,因为基本原理和电路图很相似。
    语句表适合做电脑编程的人使用。
    比如西门子S7 300,稍微复杂的程序就必须使用语句表才能完成。总之,语句表能完成梯形图可以完成的所有功能,而梯形图不能完全表达语句表的意思。

    你让AB,富士,欧姆龙,三菱等注重梯形图的情何以堪啊。

    说到底,语句表为了照顾早期的习惯于使用手持编程器的工程师。
  • 下载积分:+5(dl2006) 的确如此

网友C:
    指令表适合手持式的编程器的使用,用电脑编程序就是用梯形图编程序,指令表是用现场编程。

网友D:
    要我说还是喜欢梯型图,用手持编程器时只能用语句表

网友E(2012-02-18):
    有些地方只能用语句表,我也正烦着呢

网友F:
    我更菜 只会SFC 梯形图都不会

网友G:
    z最好2种都能用

网友H:
    看着就头疼,那个指令表。

网友I:
    现场小修小改、以及少量数据监控,手持编程器即插即用非常方便。

网友J:
    西门子的语句表挺复杂的!

网友K:
    软件是考虑大多数人的使用方便性而开发的。

网友L:
习惯了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