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如何将传感器 返回到PLC中的实时数据保存在电脑中

楼主(2011-10-10):
新手求助 如何将传感器 返回到PLC中的实时数据 保存在电脑中

网友A:
1、数据少的话,可以先保存到PLC里,再导出到电脑里。
2、数据大的话。有的可以加存储卡的,再想办法导出。

网友B:
可以用VB做一个程序(使用ACCESS数据库),界面都可以不要就是定时的采集特定寄存器的值到数据库填表。
目前多数组态软件集成了这个功能的。

楼主:
谢谢楼上二位,你指的多数组态软件包括三菱的 GX Developer吗,有QQ吗 加你详谈
我的QQ:174640122

网友B:
GX developer是三菱PLC的编程软件。组态软件三菱本身并没有出。但是推荐的是Movicon这个软件。国内有公司针对三菱开发了很多的通讯驱动。对三菱支持的比较好。用其他家的组态软件(WINCC,组态王这些)的话可能不能很方便的采集数据,这时候就需要用OPC了,原理就是通过OPC采集PLC数据,把OPC作为一个共同平台,组态软件从这里读取数据。好像这个也不是三菱出的。

楼主:
安装Movicon软件,在下载安装三菱PLC通讯驱动。就可以从PLC中采集数据并保存。Movicon软件 网上应该有免费下载的吧 我们现在使用的是三菱Q系列PLC 应该有通讯驱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