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关于S7-200 程序

楼主(2011-10-10):
现有一个程序,在初始状态时补水直到高液位为止,然后在中间运行时低于中液位时开始补水到高液位停止。初始状态时水位有可能在中液位以上或者以下。用S7-200该如何编,原来用三菱的就用步进的很简单的,西门子不会用步进的,所以有点麻烦,啊有高手呀,该怎么写

网友A:
西门子200也有步进指令的应用。

网友B:
不用步进的话也很好编的,就是初始的时候置位下就OK了

网友C:
步进的方法很多,不要拘泥于系统提供的,例如,用SET REST指令就可以实现,简单的,用常规的起保停也可以实现.

网友D:
不懂
啥是步进,步进电机?顺序控制器SCR?
貌似不懂也能解决你的问题。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E:
呵呵呵,有时候还是写出来!!给人家看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楼主:
2楼的那个SM0.1的是什么意思,下面的是步骤是这个意思,正常补水为,还有一个初始状态为怎么考虑,正常时不考虑初始状态的补水了。

网友A:
SM0.1表示通电第一次扫描周期内为ON,其余为OFF。一般常用为初始化数据(数值)等。

楼主:
奥,明白了,谢谢了,不过我要在自动运行时才用到这个初始动作,手动状态时不需要的,可能这个SM0.1用不到的,不过也感谢的,我初学,有些指令什么的不熟悉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