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西门子S7-1200的输出怎样才可以改为漏型输出

楼主(2011-10-10):
现在西门子新出的S7-1200全是源型输出,而自己使用的下位机都是漏型输出,有办法改吗?
考虑到响应时间,加中继不好。

网友A:
一般的设备,例如步进控制器,伺服控制器等都可以支持源型或漏型输入,不知楼主使用的下位机是什么设备,如果必须要用漏型输入的话可以用高速光耦进行转换,不懂硬件的做起来难度较大,还有一种简单的办法,用PLC输出驱动ULN2003A芯片,再用ULN2003A输出接入下位机即可!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还有别的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