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模块数据采集

楼主(2011-10-10):
我用PLC的AD模块将4-20mA信号采集到数据寄存器D0中,
再用VB编写上位机软件,和PLC通信,读取D0数据,可显示的是数字值,如何才能在上位机中显示采集的模拟量的值。
例如,AD模块采集8mA电流,在上位机中显示8 ; 12mA电流 ,显示12

网友A:
好像有指令直接读取模拟量的吧。

网友B:
用除法指令啊,比如20mA电流对应D0数值是100,但是你上位机要显示的结果是20,那么对应的关系就是100/20=5
然后就用D0的数据除以K5,得出的结果保存在D1上,然后你上位机读取D1的数值,这样不就OK了?

网友C:
VB的程序中可以有个变比来实现的,比如4-20mA对应采集到数值时4000-20000很简单变比为0.001在VB中可以显示为4-20,中间数值由你的采集模块定只要知道范围的话就可以用变比来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