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变频器控制温度的PLC程序

楼主(2011-10-10):
寻求变频器控制温度的PLC程序: 具体要求是当通电后水温度达到22°的时候第一台电机启动 ,指示灯亮。间隔5S第二台电机启动,依次有6台电机全部启动,时间间隔都是5S。当水温达到20°时 第一台电机停止工作。间隔5S第二台电机停止,依次6台电机全部停止。依次循环。

网友A:
是用什么PLC和变频器呢?可以用一块智能温控表来给PLC信号,当温度到了22度时温控表触发PLC启动第一台电机,每间隔5S依次启动全部电机,当温度在降至20度或以下时,每间隔5S依次停止全部电机。

楼主:
是信捷的变频器 信捷的变频器上面加了一块温度模块来控制温度。

网友B:
其实楼主可以换个思路,既然已经用变频器了,加个4-20ma输出的温控或类似的温度变送器来控制变频器频率,这样电机动态调节水温不是更好。
也的写一个PLC程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