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扬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吗

楼主(2011-10-10):
力扬PLC可以用三菱的编程软件和数据线吗?如果不可以,该用什么软件,数据线如何自己制做,谢谢

网友A:
力扬PLC可以用三菱的低版本编程软件,通讯线不通用.接口定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力扬PLC可以用三菱的低版本编程软件,通讯线不通用.接口定义不同.
谢谢,请教版主通讯线如何制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