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自动检测

楼主(2011-10-10):
现在公司要设计一台自动检测设备,机械部份是一个丝杆带动一个检测头移动一个一个顺序检测下去,现准备用
三菱FX1NPLC去控制,每个跨度在五个MM,检测点只有直径1MM,怕步进电机失步严重具体用什么指令去控制好呢?

网友A:
DDIVR 加减速时间设置好即可(当然丢步并不是全部是脉冲的问题,和你步进牛局时候够力也有很大关系啦)。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你这台设备 是检测什么的,这个不像你说的这么简单。你采用什么来采集信号?检测点只用1MM不是问题,基恩士的光纤能够做到检测直径是0.005mm的物体。关键要看你这台设备要求精度如何。

楼主:
每个工件都是等距离的,所以每走一步是固定脉冲的,精度只要检测头不偏离检测点就行,连续检测二十来次

网友C:
看来伺服控制有点麻烦,我只用到简单功能!

网友D:
用伺服要可靠点,应该比步进简单才是呀

网友D:
你的应用建议用欧姆龙CP1E,扫描周期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