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现在有两台伺服做同步,一台带的是刀底辊,一个是带刀刃的,两个做圆周运动,在一圈中只有很小部分是相碰(就是切的那时刻),现在问题是两台伺服电机在任意速度上恒速运转是不会走位的,但是在加减速的时候走位严重,这是什么原因做成,我两台伺服都是走位置模式的,用的是三菱J3-100B 和J3-200B的伺服,控制器是用Q173H  。

QQ:84818626

网友A:
走走直线插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你这台设备同步是启动到开始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两台驱动器要走通讯。不走通讯很难做到同步。每台驱动器的响应特性不一定相同,何况有各种参数的设置来改善性能。再者你用的是什么伺服,我用过伺服定位很快的情况下有过冲现象,如果接前一个伺服脉冲完成标志那就不行了,时间上就不同步了。最后动起来就会偏。也可以试试驱动器的伺服定位完成信号和PLC定位完成标志一起用,也可以用伺服准备信号,我们也可以用下这些硬信号。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见笑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走走直线插补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

我用的是凸轮功能,和插补的差不多吧!!而且在我的系统上好像用不上插补!

QQ:8481862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台设备同步是启动到开始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两台驱动器要走通讯。不走通讯很难做到同步。每台驱动器的响应特性不一定相同,何况有各种参数的设置来改善性能。再者你用的是什么伺服,我用过伺服定位很快的情况下有过冲现象,如果接前一个伺服脉冲完成标志那就不行了,时间上就不同步了。最后动起来就会偏。也可以试试驱动器的伺服定位完成信号和PLC定位完成标志一起用,也可以用伺服准备信号,我们也可以用下这些硬信号。不知道你是怎么做的,见笑啦

这两台电机已经是走光纤通信的,用的是凸轮控制,同步的用你说的信号当然不行的。

QQ:84818626

网友C:
04年我见别人用J2-B200的做压合模具分别带动上下辊转动,那时是上下辊的直径不一样才这样做,是临时的,用了大概三个月那样,生产过程相位很稳定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D:
请问一下,你两个伺服是不是要同时做圆周运动,相切时切料,每次切料有走位?料上有个类似标的标记?我们管这个控制叫做滚切控制。

网友E:
1:伺服驱动器加减速要设为0。
2:若为连续运转,每个周期需补偿调整。

网友F:
同步现在都有现成的同步卡,买个就可以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一下,你两个伺服是不是要同时做圆周运动,相切时切料,每次切料有走位?料上有个类似标的标记?我们管这个控制叫做滚切控制。

就是你所说的辊切刀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在定速的时候是没有走位的,开多久都是同一个位置,位置很准,可是当机台的速度变化的时候位置就变化了。

QQ:848186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