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LC求助

楼主(2011-10-10):
跪求FP0 PLC USB 驱动程序!!

网友A:
可以到百度上查找

网友B:
这个驱动一般在PLC编程软件里吧,你插上USB线后自动安装试试,目录用安装编程软件目录。

网友C:
找到了吗没找的话联系我804602345
yanzhi2008

网友D:
3楼说得对

网友E:
下个驱动精灵在线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