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控制方案

楼主(2011-10-10):
电路板检测:线板是一叠放上去的,检一块后就拿走一块,如何实现最上面的一块的高度始终不变,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方案没

网友A:
ON 太专业了 没有人来给你解答吗,我当会一楼。太专业别来这问了,我也发了个两天只有一个人回

网友B:
用编码器。拿走一块给PLC一个信号。电机转一圈。日东有做这中设备的
108725891我QQ,有问题联系我

网友C:
拿走一块下面补充一块,或者高度提升一块的距离,具体如何实现就看你是如何做。

QQ:84818626

网友D:
可参考一下LCD行业或电路板行业的送板机,收板机的设计原理。

网友E:
要看你机械上怎么执行 完成你的要求……然后结合电气控制来最优的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网友F:
拿走一块,就上升一块的距离呀,就看你的机械如何动作了

网友G:
没有用过这些

网友H:
我曾用过,是用变频马达带链轮提升,光纤定位,机械手自动处理装置,PLC控制,触屏状态及参数设置。效果不错!

网友I:
光纤定位延时,变频低速启动,到达位置停止。如此循环。

网友J:
我们做电容器熔接机时用到的 用光纤定位

网友K:
弄个伺服就行乐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L:
其实还有个方案,就是弄个高精度的滑动变阻器。上下运动时带动这个滑动变器转动。然后测量这个滑动变阻器的电压。
这个很精确的。以前我们半导体上的设备就是用的这个。

网友M:
滑动变阻器没用的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