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0-10):
我用编的SFC程序停不下来,怎么弄?弄了很长时间都搞不定,求高人指点
很郁闷啊,之前以为自己懂点了,却发现越来越多的问题,茫然了!

注:第一个图是状态状态转移图程序(SFC块),第二个是他之前的 的启动停止指令(梯形图块),梯形图块在SFC块的前面,不能停止;所以,1/2/3楼的朋友,还是不行啊

原来在逻辑测试仿真状态下,修改程序,是不能看到修改后的效果的,必须要退出仿真,然后再次启动仿真才可。

现在又发现新问题了,y0输出怎么有0.1s的 空缺?请分析指点下!
附件: 循环灯sfc.rar (11 K) 下载次数:45
!!!

网友A:
看了你的程序,怎么把那几个状态继电器的复位指令写在SFC块里面了,把他写在梯形图块里面应该就可以了吧···
!!!

网友A:
你把那几个状态继电器的复位指令写在s0
里面,s0只在起动那一下被驱动,以后都不会被驱动了,只在s20至s27间循环,所以复位指令也无法执行!

网友B:
应当是楼上两位指出的问题吧;
改成下面那个含X1的图形以后,不知是否已经可以停止?

网友C:
永恒的循环程序,告诉你我的习惯;首先初始状态继电器S0我喜欢在梯形图里用m8002置位

网友D:
下了你的程序,发现没有图2的X001停止程序,照图2追加后,输到PLC里运行没有问题,可以停止。X000为启动按钮,X001为停止按钮。
至于你说的SCF停不下来没有发现。Y0有0.1s的空缺就不明白是啥意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