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一个问题

楼主(2011-10-10):
请教高手;用什么方法能在转动的 齿轮上取到一个稳定的信号?之前是用传感器的 ,但得到的信号是断续的,继电器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不清楚你采的什么信号啊?
可以用判定的办法啊,什么状况下可以认为是连续的,什么情况下可以认为是停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