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与PLC通讯问题求助!

楼主(2011-10-11):
问起见附件,H8E是怎么来的?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你自己图上都标示出来了,你问谁呢?????

网友B:
H8E是根据通迅要求进行设定的(H表示8和E是十六进制数),8转为二进制为1000,表示将b7位设为1(有效);E转为二进制为1110,表示将b3、b2、b1设为1(有效),你的截图好像E的转换有误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C:
我不用变贫的 哈哈!!重点那2个字!

网友D:
土豆网上有视频

网友E:
程子华的视频,说的很清楚。
D8012
b0 数据长 0代表7位 1代表8位
b1 b2 奇偶校验00代表无奇偶校验 01 奇校验, 11偶校验
b3为停止位 0为1位 1位2位
b4 b5 b6 b7为波特率
b8 首端有无 有放在D8124中
b9末端有无 有放在D8125中
七位停止位 b0=o 偶校验b1=1 b2=1 停止位一位 b3 =0波特率为9600 b4 b5 b6 b7为0001
这个不就出来了。。。。

网友F:
5楼您的出来是H86.H8E时b3应该为1.
!!!

网友G:
弱弱问一句,数据位长度7位和8位有什么区别?指的是哪个数据的长度???还有停止未是哪一位?一直都搞不清楚这两个问题

网友H:
E为1110,8为1000
liuliangdt

网友I:
妈的,我买的书上说将 H0CXX 写到 D8120 里去。后来又拿同事的书看,也是说将 H0CXX 写到 D8120里去。f*k,搞得我当时不知相信谁。

网友E:
我没看转换后的。感觉把这个二进制的数弄出来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