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3A K0 K1 D100 这个怎么理解?

楼主(2011-10-11):
RD3A K0 K1 D100 这个怎么理解? RD3A是什么意思,以前都没见过!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读取位于第一块特殊模块的第一个通道的模拟量数据,保存在D100中。
该特殊模块为FX0N-3A,对应的模拟量输出为WR3A。
在FX编程手册的第386页能找到该指令的说明。
下载积分:+5(niyouyijian) 热心助人